华硕Z270-p风扇转不显示

楼主(2024-03-02):
rt,键盘灯不亮,无反应,主板背光正常,拔掉内存开机会Speak报警
bios吹下来刷了一下不管用。。。
二极档测量南桥上的小电容,有几个似乎短路。。。
24供电旁边有几个mos值比较奇怪,别的都是1400-1600,这几个三个脚都是600多。。
这个是南桥挂掉了吗?···

网友A:
BIOS或者内存供电

网友B:
bios都开始读取了,应该是BIOS程序本身或者显示部分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或者内存供电

何以判断是否是内存供电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ios都开始读取了,应该是BIOS程序本身或者显示部分有问题

BIOS吹掉刷了不管用,显示部分问题不太好判断··据苦主说是什么也没干,开机就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吹掉刷了不管用,显示部分问题不太好判断··据苦主说是什么也没干,开机就这样了。。。

手头有检测卡吗?看一下码值跑到哪儿了?如果拔掉内存报警的话说明前面的电压和时序都检测的差不多了,看看跑码跑到哪儿了?有时候外设有问题也会不显示

网友:
这个主板不是有上电检测指示嘛,检测不通过,红灯常亮不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