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Y7000 NM-B701开机不显

楼主(2024-03-02):
一台联想Y7000,客户拿来不开机,经查CPU供电PQ3005上管短路.更换后PL3102显卡供电无电压,其他供电正常,请各位师傅给点维修建议。

网友:
刚查了一下这个是核显供电,有独显的话,这个电压没有是不是也能正常显示的?

网友:
集显电感供电本来就没有  cpu供电击穿cpu肯定死了 表现就是开机屏幕不显

网友:
供电上管击穿估计CPU挂了

网友:
这不很明显CPU挂了吗

网友:
核显供电没量到时正常的,你这大概率是CPU凉了

网友:
直接换吧,现在8代U便宜

网友:
cpu供电短路,多半cpu挂了

网友:
换u吧 CPU供电也得换

网友:
cpu供电管击穿,cpu有坏的可能性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这个大黑打印出来的线条会不会变粗?

网友:
上管击穿,多半烧了CPU啊

网友:
我遇到的都是供电好好的cpu却挂掉了

网友(2024-06-07):
请问这个上管的容值是多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