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Z3PRO 3060显卡供电

楼主(2024-03-02):
接到一台机械革命Z3PRO,故障是显卡供电86941管子烧了,PCB短路 然后被挖得太惨了,不想飞线了,现在用少一组供电正常开机,但显卡性能下降一大节 只能上到40W左右 ,请大神们帮助一下。

供电芯片是MP2886 功耗检测芯片是45495,下面是图纸

网友A:
基本上可以换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可以换板了

少一组供电就换板?  你到底懂不懂维修?动不动就换板,再加上 这组供电可以补上的 只是懒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少一组供电就换板?  你到底懂不懂维修?动不动就换板,再加上 这组供电可以补上的 只是懒而已。

呢你就补上呗

网友:
应该是7组每组供电都有一根反馈脚给控制器,烧的一组就没有反馈,所以锁功耗

网友:
烧的一组就没有反馈,所以锁功耗

网友:
手上刚有一台这样的 CPU 供电短路了 , 感觉客户不愿意搞了  这种换了CPU 也难保 用多久,下次什么时间烧吧

网友:
见过一台一样的,直接退机了

网友:
呢你就补上呗

网友C:
少一组供电应该也可以用吧

网友:
谢谢,师兄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D:
吧这组相关的电阻拆了,屏蔽这组供电,让剩下的承担这组的活,改到芯片不输出这组的PWM波形就可以了

网友:
本帖都是高高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吧这组相关的电阻拆了,屏蔽这组供电,让剩下的承担这组的活,改到芯片不输出这组的PWM波形就可以了

谢谢 已经找到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少一组供电应该也可以用吧

正常是可以 这个就是功耗上不去!!

网友:
能够补上的就是NB的人。

网友:
有这个机型的点位图吗?

网友(2025-05-26):
引用 网友B:
谢谢 已经找到问题了

你倒是说啥问题呀,知道问,不知道说结果。哎,现在的年轻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