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游匣g15风扇转速一直100%

楼主(2024-03-02):
一台戴尔游匣g15  5510 ,板号la-k661p,开始是cpu和显卡的两个风扇都不转,检查发现是风扇电路上防静电的DT22,DT23坏了,换后两个风扇都转了,只是从开机到进入系统风扇都是狂转,转速100%,试过bios升级到最新版,也试过重新刷了一个bios,都不能解决问题,请各位大师帮忙看看是哪的问题。

网友A:
附上戴尔游匣g15  5510 ,板号la-k661p原机的和购买来的bios都是好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输出过高

网友:
好像看过一个帖子说这个不是应该刷EC吗、》

网友:
温控电路检查下有没有问题,有可能是温控电路有问题导致风扇全速转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多半EC也挂了

网友:
没输序列号吧

网友B:
检查TACH相应电路

网友:
这个大黑打印出来的线条会不会变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检查TACH相应电路

示波器看了一下,tach是方波,PWM电路是条直线,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
原机的bios是狂转,刷了个bios后也是狂转,输入了TAG,开机也没有绿字提示,直接就进系统了

网友:
裸板开机也是狂转,会是哪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看了一下,tach是方波,PWM电路是条直线,不知道正常不

pwm应该是波形才对吧

网友:
换EC包好

网友:
Ec坏了,前两天才修一台,两排脚的ec

网友:
查下温控保护电路

网友(2024-04-27):
引用 网友A:
附上戴尔游匣g15  5510 ,板号la-k661p原机的和购买来的bios都是好的

在吗?我目前遇到问题跟你一模一样,怎么解决呢?我显卡温度直接不显示,转速有的时候为0,有的时候直接100,DT23目测烧糊了,EC估计也有问题,能帮我修一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