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270-p开机风扇转无显示

楼主(2024-03-02):
rt,键盘灯不亮,无反应,主板背光正常,拔掉内存开机会Speak报警
bios吹下来刷了一下不管用。。。
内存换槽不管用
二极档测量南桥上的小电容,有几个似乎短路。。。
PCIe1 1314阻值一个310一个307,Pcie2 阻值一个309一个298
24供电旁边有几个mos值比较奇怪,别的都是1400-1600,这几个三个脚都是600多。。
24供电10-9-87-pin好像有短路,昨晚测得,这会有点想不起来
开机一段时间,CPU有微微温度
板子上的CPU和内存在另一张板子上都能正常亮机
手头没有诊断卡无法做进一步检测
这个是南桥挂掉了吗?···

网友A:
好奇葩的维修员,只测阻值不测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奇葩的维修员,只测阻值不测电压。

喷的到位,所言极是,马上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