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块华硕B150M-K主板开机无响应

楼主(2024-03-02):
各位老师,我有块华硕B150M-K主板,开机无响应,COMS放电后,情况也是一样,需要怎样检修呢?首先排除了电源,我把电源线单独短接,测试过电源是好的。

网友:
找一下BIOS

网友A:
肉眼观察主板,没有烧毁的迹象, 能从万用表 检测 主板好坏吗?

网友:
重新买一块主板,或者拿到维修店去修。

网友:
这个很难用一两句话概括了,首先是目测有没有器件异常,再量各大电感的阻值,再量待机电压,然后再进一步检查后面的时序,太多需要检测的地方了

网友:
刷新工具及方法

网友A:
因为B150M 平台主板坏了好几次了,上一次坏掉是 V星的 B150M PRO-VD
这块又华硕的又坏了, 电源是鑫谷,会不会是传说中的Z弹电源导致?
处理器是I5 6500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肉眼观察主板,没有烧毁的迹象, 能从万用表 检测 主板好坏吗?

肉眼暂时没找到损坏的迹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B150M 平台主板坏了好几次了,上一次坏掉是 V星的 B150M PRO-VD
这块又华硕的又坏了, 电源是鑫谷,会不会是传说中的Z弹电源导致?
处理器是I5 6500 ,

那就先换个电源,照你这样说,电源的确嫌疑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