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关于技嘉B85接触深度睡眠N_-DEPSLP信号,不能触发的问题

楼主(2024-03-02):
由桥38脚发出N_DEPSLP信号,在解除深度睡眠后为高电平,NQ18导通,NQ19截止O__RSMRST为高电平。
这个信号必须为高电平时才能开关触发。低电平时表示在深度睡眠模式。触发开关后解除深度睡眠模式,
N_DEPSLP信号转变为高电平,O__RSMRST才能正常为高,正常亮机。
现在的问题是N_DEPSLP一直是低电平,我取下NQ18后,O__RSMRST是高电平,但还是不能触发,是不是可以判断桥坏了

网友A:
rtc电路正常不,32.768khz晶振是否启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c电路正常不,32.768khz晶振是否启振。

rtc正常,晶振换了新的,有电压差,没示波器

网友:
这样不能断定桥 坏不坏, 检测一下VCCDSW  DPWOROK 之类的待机需要的信号

网友:
RTC 电路,晶振。

网友B:
都查了,VCCRTC、RTCRST#、SRTCRST#、32.768K、VCCDSW3_3、DPWROK、VCCSUS3_3、RSMRST#、DSWVRMEN、INTVRMEN都正常, 就是没有N_DEPSLP信号

网友C:
四代桥很容易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四代桥很容易挂的

我也觉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查了,VCCRTC、RTCRST#、SRTCRST#、32.768K、VCCDSW3_3、DPWROK、VCCSUS3_3、RSMRST#、DSWVRMEN、INTVRMEN都正常, 就是没有N_DEPSLP信号

用风枪加热一下吧,最后的希望了。

网友(2024-04-21):
把d4拆了 看看是高是低 还有查下  3v 经过分压的两个电阻

网友:
应该是桥坏,没短线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