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D711有时能开机

楼主(2024-03-02):
拿到机器触发不出cpu供电 刷了BIOS可以开机 客户使用两天又不开机了 查了cpu供电芯片 发现都正常 桥在BIOS上面 怀疑是桥问题 加热了下桥出cpu供电了 正常开机,换桥结束

网友:
刚遇到一个不出cpu供电的  试试楼主的办法

网友:
这样也可以?。。。。。。

网友A(2024-04-05):
加热了桥,后面还有回来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热了桥,后面还有回来过吗?

是的 要换掉

网友:
换桥后的BIOS 能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