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A506I 开机不显示奇怪故障。

楼主(2024-03-02):
修到一台华硕FA506I AMD Ryzen 9 的cpu,故障是开机跑码正常,屏幕不显示,看电流应该是能显示才对。开机跑完码前几秒,外接的USB键盘大小写和数字键盘能切换,之后就不能切换了。外接也不显示,刷过几个BIOS,故障一样,拆掉了不影响开机的所有芯片,断开独显供电,都是一样,跑码不显示。有谁遇到过这样的故障。感觉应该是CPU 的问题,但是不想动CPU。

网友:
AMD的 可以尝试下加焊,或者重新植球下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A:
屏线接口的工作条件查下,再往回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线接口的工作条件查下,再往回查

屏接口阻值测了都是正常的,关键是按键盘大小写切换没反应。就有点奇怪。

网友:
没换个屏试试,Dell的遇到过,屏坏了,键盘的CAPS 按键,一点反应都没有,换了个屏,好了。

网友:
检查下这一排管子  通病坏的多多

网友:
还是换个屏试一下

网友:
换个屏没、、、???s

网友:
假焊CPU 或加热试一下!

网友:
先换屏  再搞U

网友:
这AMD的U我一般不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接口阻值测了都是正常的,关键是按键盘大小写切换没反应。就有点奇怪。

有的华硕跟Dell的屏有问题不能切换大小写的,Dell的我遇到过,第一次切换可以亮大写,之后就不能切了,灯一直亮着,
华硕的像枪神的,屏有问题也是不显示的,查屏条件呗,像供电啊,hpd啊

网友:
应该检查一下屏线接口的工作条件,时钟和数据有没有啊,RGB信号有没有波形啊

网友C:
把屏幕拆下来,看一下是不是中电熊猫的屏幕,这个屏坏坏好像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屏幕拆下来,看一下是不是中电熊猫的屏幕,这个屏坏坏好像是通病

屏幕是好的  拆下来测试屏幕能显示

网友:
昨天干个个5800h带黑胶的鼓包了

急急忙忙搞的,大家有什么好办法防止鼓包
我的经验是1硅脂必须擦干净  2必须烘烤半小时,3温度从最低的开始慢慢上调

网友:
屏好的就检查一下屏线

网友:
此机已完美修复!

网友:
这机发热大,长期不保养是损坏的主要原因。

网友:
楼主最后哪里问题

网友(2024-09-17):
FA506 图纸 点位 BIOS

FA506QR DAONJFMBAD0.fz

FA506QR DAONJFMBAD0.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