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联想IH81M支持Nvme的BIOS

楼主(2024-03-02):
单位办公的电脑,不带白色PCI插口的。手头有好几个NVME的固盘,想把这老旧电脑升级一下。我也知道性能提升不了多少,就图个折腾,闲着也闲着。

有转接卡,有编程器,就差个能用的BIOS文件了,跪求大神帮忙

网友A:
试过用MMTool添加NvmeExpressDxe_Smaill,用编程器刷进去黑屏开不了机

网友:
联想IH81M官网最新bios+修改(Nvme BIOS)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2384-1-1.html
(出处: 迅维网)

nvme.rom

网友B:
如果我没记错,联想H81主板只有一个BIOS芯片。你用编程器读取BIOS芯片,把BIOS文件备份(读取、校验、保存为.bin格式),上传到这里。我添加NVMe模块发给你就行了。好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过用MMTool添加NvmeExpressDxe_Smaill,用编程器刷进去黑屏开不了机

联想主板,官网下载到的BIOS文件,不含描述区域、GbE区域和ME区域,所以不能用编程器直接刷,否则会刷黑。
一般来说,用编程器读取、备份BIOS,添加NVMe后再刷回去,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57072-1-1.html
这也是网站上的,包括dos启动盘制作工具和刷写工具,按说明操作即可。
我的电脑是联想t4900c

网友C:
学习一下,楼主成功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一下,楼主成功分享?

成功刷黑了,等找个BIOS芯片换上试试

网友:
学习学习,这个东西还是比较难刷到合适的BIOS

网友:
再问一下,这个适合所有联想的电脑吗

网友:
我的一样联想IH81M主板不带白色PCI插槽、不带PS/2插座,买了CH341a和MX25L6473F芯片,焊接后烧录,结果无法读取,强行刷入后也无法开机,宣告失败!

网友(2024-06-04):
你好,联想 ThinkCentre M4500t-N000 台式电脑
   主机编号                BA04743858
怎么刷

网友:
我的主板主机编号                BA04743858
m.2  NVME装转接卡插入PCIE插槽 怎么刷BIOS   ???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没记错,联想H81主板只有一个BIOS芯片。你用编程器读取BIOS芯片,把BIOS文件备份(读取、校验、保存为 ...

你好,帮我弄一下呗

LENOVO-FCKT73AUS.rom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好,帮我弄一下呗

你好!你这个BIOS文件是用编程器备份的吗?
你发到我邮箱吧492003558@qq.com,我添加NVMe模块后发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帮我弄一下呗

用编程器读取、备份的BIOS才可以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这个BIOS文件是用编程器备份的吗?
你发到我邮箱吧,我添加NVMe模块后发给你。

是用这个BIOS_Backup_TooKit_V2.0  备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用这个BIOS_Backup_TooKit_V2.0  备份的

联想主板,如果没有编程器,只能用这个方法软刷进去。
联想ThinkCentre M4500T/S 4代H81平台软刷NVME BIOS-迅维网-维修论坛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4214-1-1.html

网友:
下午叫大师刷了
下载 FCKT82A.rar刷进去的,自己不懂花了30蚊

网友:
这个主板我刷了很多论坛的bios,都是正常的

网友(2025-01-29):
引用 网友B:
联想主板,如果没有编程器,只能用这个方法软刷进去。
联想ThinkCentre M4500T/S 4代H81平台软刷NVME BI ...

我是拿到修电脑刷的,有专用的机器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用这个BIOS_Backup_TooKit_V2.0  备份的

原机程序已备份,能帮我写进去,我取到了能再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