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本板号:NB2500-PCB

楼主(2024-03-02):
小米本板号:NB2500 -PCB-MB-V5  进水RTS5452H芯片烧坏此芯片有黄漆应该是带程序的   网上搜一下65有点小贵啊!不敢买怕买回来芯片有问题,接着找料板也没找到,想想之前修华为改过诱骗器买的还有小板,改这个应该没问题,那就开干飞了4根线测试20V升压已出,装机测试充电也没问题又节省一笔, 有修到此芯片坏的可以参考改诱骗器试试,最后上图

网友:
可以公开一下接法吗,就是胶布那里

网友(2024-04-10):
是的
把接线的也发出来的,我遇到一台同样的问题,也是进水的,TB 买了一个芯片,根本不行

网友:
哥们你先把 里边的接法拍下来啊

网友:
这样改,耐用不,我半年前改一个联想的,客户说用了2个月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