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8500t-n0000型号最新bios

楼主(2024-03-03):
联想m8500t-n0000型号最新bios(05 Jan 2022)。把iso格式刻录成cd,系统重启用cd引导进入dos,运行flash2 xx.rom文件即可。

网友:
Installing the package ====================== 1.  Close all open applications. 2.  Insert the bootable CD into your CD-ROM drive. 3.  Shutdown the computer. 4.  With the CD still inserted in the CD-ROM drive, power on the     system. 5.  The current BIOS level on the system is compared to that on     the flash update CD. If the levels are the same, or the     level on the CD is older than the ROM, a message is displayed     stating:      "BIOS ROM file is older than (or same as) BIOS ROM image.      Continue Anyway? (y/n)"  6.  The update may take up to 2 minutes. Do not power off or     restart the system during this procedure! 7.  Wait until you see a message stating that the update has     completed successfully. 8.  Remove the CD from the CD-ROM drive. 9.  Press Enter.

网友:
感谢分享 找了很久

网友(2025-01-07):
感谢分享 试试怎么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