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14IIL 2020 LA-J551P REV:2B 掉电问题

楼主(2024-03-03):
AIR-14IIL 2020 LA-J551P REV:2B  在进系统前就掉电,我把所有外配都排除了,主板没有短路。主板电流在1.4A掉的就是要进系统的时候,无进水无维修,客户说开始有几个键没发用,上家准备换键盘呐,要换的时候就不开机了。到我手上来了,我开始点开关无反应,把电池一下连电源电流点开机键有反应了电流上去了到进系统时掉电了,我以为是硬盘问题换了自己的硬盘还是在logo那里掉电了,然后就排除外配问题都排除了还是掉电,有大佬遇见过的没,给我点思路。打字打着打着有点思路我去干他了,好了在来说说。

网友A:
排除供电问题,就刷BIOS。三板斧第一斧

网友B:
键盘正常使用没进过水坏几个按键的概率很少的。。进PE也掉电吗?

网友:
现在又有新发现就是把电池插上电源插上按开机只会掉一次电,然后重新上电跳变几秒到2.5a慢慢降到1.2-1.3a就在左右来回跳变,重新上电没显示,背光是亮的我看了,我估计是CPU的虚焊把,我定了钢网,大佬们有新建议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除供电问题,就刷BIOS。三板斧第一斧

哈哈,我开始准备换ec的我想的是ec引起的掉电呐,以前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键盘正常使用没进过水坏几个按键的概率很少的。。进PE也掉电吗?

pe进去了没掉电,估计还是CPU虚了

网友:
来报告一下进度BIOS刷了故障依旧

网友:
CPU的问题吧 先重做试一下

网友:
做了CPU故障依旧,最后做了一下重新做了系统进去了

网友:
看一下开机小板上有没有腐蚀

网友:
我们要多回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