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这几天的维修

楼主(2024-03-03):
第一台迷你小本,键盘损坏后,导致电脑不能进系统。

第二个,板号gkxcx7x_mb v1.3 .故障是接充电器亮度调高就闪屏,电池几乎看不清屏。通病,最喜欢修这种故障了

第三个,客户把笔记本两个TYPC 都弄坏了。直接BGA 更换,风枪一直把握不好温度,焊出来的接口不好看。

第四个主板,键盘接口损坏,直接更换,板号gj5cnxx rev1.1,这个板子可以参考点位图gj5cn60

这个板子很多都是桥坏了,大家拆桥后,先要量下 3.3  v  ,5v, 1.05,1.8,确认电压没问题, 然后按下开机键,开机键就在主板上。确认主板有触发电流,显卡供电也正常的话,电流会到0.4 左右掉电,然后再装桥,当然这是我的建议,实际想怎么修就怎么修。
第5 个主板,板号gx502gw rev 2.0 。原始故障,vccsa 上管击穿,导致CPU 损坏。

客户本来是想让我换个9代CPU 的,但客户给我的备件中,9 代没有好的CPU 了。于是准备换8 代的U.
先换了上下管,没换协控,这个时候给自己埋坑了。然后就拆了CPU

拆了CPU ,通电,这个主板能自动触发,电流到0.2 左右,但指示灯不亮,量了一下电压,都正常。平常修的开机都会亮指示灯的,误以为还有其它问题,查了我3个小时。最后还是决定先装个U.

换上CPU ,发现这个主板是第一次掉电重启后,开关指示灯才会亮。

进系统后,5 分钟左右,黑屏了。大事不妙,用万用表打公共点值。

vccsa 的上管又击穿了。
阻值没问题,应该还有希望。
找来芯片和上下管一对,全换了

换上开机测试半小时,收工,虚惊一场。

网友:
谢谢师兄分享维修经验,路过,学习。

网友A:
学习了,这一天不少收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这一天不少收入了

我技术不是很好,一天最多修两个电脑,收入就不谈了,就算吃饭和租房,不要亏本就行了

网友:
技术好,活儿也多。。

网友:
楼主低调,不燥,迟早要红

网友:
我早就不修了,进厂打工了,再修毛都掉光了。

网友B:
借的挺多的,那边生意可以

网友:
大佬,牛B,希望有一天能成为你这样的大神,无奈,现在只能接到台板维修,bga无用武之地,报价换桥,客户说不修了你给我寄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的挺多的,那边生意可以

事情多,不代表赚钱。

网友:
学习了,大佬还是大佬!学到了很多!

网友:
修理工的日常,点赞,有代表性

网友C:
换TYPE-C都用焊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TYPE-C都用焊台。

焊接出来比较好看,也不用技术,温度到了,用镊子压着下沉就行

网友:
路过学习了,师兄好手艺呀

网友:
请问一下你的BGA是雷科的哪个型号,做的现在的显卡与U够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