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救:联想IDEAPAD SLIM 5 13代工程机升级零售版BIOS变砖

楼主(2024-03-03):
1、起因:2024年1月27日,在海鲜市场购得联想16寸1370P ES ddr5-6400\512g 固态、集成显卡2560*1600工程机一台,记得当时BIOS版本号仅显示LACN10WW,EC不显(不太确定了)。鲁大师跑分CPU在65万多。因重装系统原因,到联想官网下载同平台的 各式驱动、FW\BIOS固件,驱动安装的很顺利,就手残点击了BIOS更新程序。可能是因为平台版本问题,更新到一半、显示IRQ中断错误,导致电脑死机、按电源键也没有任何反应。待电池电量耗尽后自动关机、变砖,第一次BIOS升级半途失败。2、第一次抢救成功经过:春节前向卖家求救,他购买CH341A后在板读取备份了同平台、I5-1360P ES 低配机型的BIOS、EC发我,我跑到电脑城有烧录插座的地方,维修人员用热风枪吹下、写入后救砖成功,BIOS版本为LACN04WW、EC版本为LAEC10WW,使用一切正常,只是感觉跑分比原10WW版低了15%。

3、第二次变砖经过:因为04版的BIOS风扇策略不够积极、且性能损失较大,心里一直念念10WW版本的好,后来居然在联想海外IDEAPAD SLIM 5I 8IRL 官网找到了LACN32WW的版本,于是进行了第二次刷机,刷机过程很愉快,待重启时发现,又变砖了。现象:按电源键,亮5秒钟熄灭,无法启动。

4、第二次救砖失败过程:在网上买了CH341A在板读取/写入BIOS神器,将原卖家备份发我的、第一次救砖成功的 BIOS文件、EC文件分别用夹子夹住IC引脚后在板写入后,依然无法救活。后到第一次救砖成功的电脑城维修柜台、让他重复第一次救砖的吹下、写入、焊接,电脑依然没有反应,开机5秒左右自动熄灯、屏幕不亮。

BIOS芯片是WINBOND 25Q128JVSN、EC芯片是25R64JVSIN,都是2.7~3.3V的,况且无论是CH341A、还是维修点的离线烧录机都可以正常读写、校验。

4、问题:第一次是刷机中断、才救成功的。第二次,刷机没有中断,无法重启。为何重复重写就不行了呢?两颗芯片边上那颗24256E EEPROM芯片的程序会受影响吗?求高手、大神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补充:在维修点,外接电源,开机电流上不去。恳请大神指点。若抢救成功,定有酬谢!

网友A:
这是什么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编程器

先用CH341A读写的,这个是341A自带程序的界面。后来又到笔记本专修柜台,他们使用的是RT809F串行JSP编程器,软件版本:20220510

网友B:
再牛逼的也救不了这种人

网友C:
两次折腾都没有重新配置ME?ME在8M那颗flash里面,主bios是在16M那颗里面。官网上应该有配置好的ME,但是要自己下载重新FIT才能用。联想的工程机型号,板号非常杂乱,有些可以一路畅通无阻的升级到官方正式版,有些一升级就变砖,这个要看运气啊。一般0.1版本的,BIOS和EC固件都是专用的,升级以后变砖的概率非常大。0.2版本以后的就好一点,大概率可以用编程器写入主bios点亮跑起来。到0.3 QS cpu的话和正式版的基本上是一致的了。

网友:
支持折腾,折腾无止境

网友D:
师傅最怕的就是瞎搞的客户,维修本来就不易,还整得没完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次折腾都没有重新配置ME?ME在8M那颗flash里面,主bios是在16M那颗里面。官网上应该有配置好的ME,但是要 ...

我这个原来是1.0版,后来卖家发了给低配的0.4版,楼主可以帮忙吗?若能成功,定有酬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次折腾都没有重新配置ME?ME在8M那颗flash里面,主bios是在16M那颗里面。官网上应该有配置好的ME,但是要 ...

我试过,官网同平台的的ME可以随便安装。每次装完重启一下就OK了。官网的BIOS,不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次折腾都没有重新配置ME?ME在8M那颗flash里面,主bios是在16M那颗里面。官网上应该有配置好的ME,但是要 ...

第一次之所以能够就回来,可能是因为BIOS过程中死机了。第二次,升级流程走完了。第一次,我找人把文件写回就可以开机了。第二次,为什么写回覆盖之后就不行了?

网友:
忘记了8代还是10代以后都是双bios设计,25Q128主bios,25R64是分离出来单独存放的ME,刷其他bios不能只刷主bios,能亮机的话只是巧合,正常要2个都拷贝出来用winhex或者其他编译器合成,然后用英特尔的bios工具flash image tool打开再刷入对应版本的纯净ME,编译好会生成2个新的主bios和ME bios,接着用编程器写入就可以了,不同代数需要用对应不同版本的flash image tool版本,这工具国内不好找,科学上网外面分享的倒是挺多。

网友:
就喜欢你这样折腾的,要不我们拿来的生意

网友:
先把你的备份文件全部打包放上来

网友:
楼主也是个爱折腾的人啊

网友:
正式版的CPU微码都不一样怎么开机

网友:
把原BIOS微码提取出来放到正式版里面,有可能能启动

网友E:
先把你的备份文件全部打包放上来
没有付出就没有获取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师傅最怕的就是瞎搞的客户,维修本来就不易,还整得没完没了

就怕孜孜不倦的不作死不舒服斯基

网友:
原BIOS呢 放上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先把你的备份文件全部打包放上来
没有付出就没有获取

EC & BIOS 见附件。

1370P-uc7 EC备份 下面芯片.bin

EC

1370P-uc8 BIOS备份 上面芯片.bin

网友:
好了定有酬谢

网友:
这是卖家备份的低配机型,我的是1370P ES,他是在1360P ES上备份的、对应BIOS版本是04ww,EC 还是10版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EC & BIOS 见附件。

修过一台INTEL NUC,ES版本的,机主蛋疼去更新正式版的BIOS,软件提示硬件不同不让更新,结果机主自作聪明的用软件方式pojie了灰色的按钮,强制更新,然后就挂了。那个机器的EC没有单独的存储,是在芯片内部的存储空间,最后用全新的EC芯片更换,又刷了好的BIOS备份才修好。
你看下你的EC芯片上面有没有贴纸或者点的颜色标记,有的话片内大概率也是有数据的。虽然这个机器EC有单独的外部存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修过一台INTEL NUC,ES版本的,机主蛋疼去更新正式版的BIOS,软件提示硬件不同不让更新,结果机主自作聪 ...

看图,有毛线哈。。。第二次刷的过程很愉快,结局很烦人

网友F:
从国外的网站上找了一个从BIOS.EXE里 提取BIN的工具,UniExtractRC3,可惜文件太大,https://github.com/Bioruebe/UniExtract2/releases/tag/v2.0.0-rc.3,高手们可以试一下、顺便教教我

网友:
还有一个在线转换ZIP文件到bin的网站
https://www.ezyzip.com/convert-zip-to-bin.html

网友:
已放,看回复哈,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看图,有毛线哈。。。第二次刷的过程很愉快,结局很烦人

是EC芯片 不是存储芯片 ,你图片上并没有显示EC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EC芯片 不是存储芯片 ,你图片上并没有显示EC芯片

25R64JVSIN那颗就是EC,25Q128JV**那颗是BIOS。第一次救砖成功,两颗芯片都吹下来重写了。

网友(点评):
啥是EC啥是flash都拎不清,省省吧啊,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大放厥词丢人现眼。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是EC芯片 不是存储芯片 ,你图片上并没有显示EC芯片

严重怀疑你的银牌是充会员送的

网友G:
BIOS芯片WINBOND 25Q128JVSN、EC芯片25R64JVSIN,有可能多次读写后损坏了芯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严重怀疑你的银牌是充会员送的

啥是EC啥是flash都拎不清,省省吧啊,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大放厥词丢人现眼。

网友:
编辑了,不想吵架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从国外的网站上找了一个从BIOS.EXE里 提取BIN的工具,UniExtractRC3,可惜文件太大,https://github.com/Bi ...

我试过了小米和宏基的EXE文件,都不能提取

网友F:
引用 网友G:
BIOS芯片WINBOND 25Q128JVSN、EC芯片25R64JVSIN,有可能多次读写后损坏了芯片。

擦除、查空、写入、校验都没问题。我查了一下,EEPROM号称可以擦写一百万次,有人做过测试,实际250万次。
不过,我还是网购了2片,等到了外置烧录机做最后的尝试。。。
现在我最大的疑问,第一次救砖成功,是BIOS升级过程意外中断、EC还没有写入提示。
第二次,屏幕上有界面提示,正在更新EC。
问题是,我第一、第二次都是擦除重写了EC、BIOS。
等空白芯片到了,再试一下,如果救成功,说明是芯片坏了。如果还不超过,只能说除BIOS和EC之外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试过了小米和宏基的EXE文件,都不能提取

我昨天试了一下,解出来的基本都是.dll,刚才在外网上gg了一下,结果如下,用解压工具打开:
相关问题
How to unpack a DLL file?
Use a file archiver: Some DLL files may be compressed or archived using a format such as
ZIP, RAR,or 7Z. You can try opening the DLL file with a file archiver program such as
WinRAR,7-Zip, or WinZip, and see if you can extract its contents.2022年2月18日

网友:
楼主学习能力不错,最好有个电流表,看电流走到哪一步了,

网友F:
还有大神愿意相助吗?如果救成功,定有酬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牛逼的也救不了这种人

可能是没有遇到真正NB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把你的备份文件全部打包放上来
没有付出就没有获取

如果能救成功,定有酬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还有大神愿意相助吗?如果救成功,定有酬谢!

找老厮这样的专业人员修把,不用你提酬谢,他会跟你报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老厮这样的专业人员修把,不用你提酬谢,他会跟你报价的

三板斧:干南桥、换CPU、刷EC。。。

网友I:
楼主还是有两下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还是有两下子的

胡搞的瓶底子。。。大家可以尽情嘲笑我瞎搞的精神

网友:
原因找到了:

昨天开笔记本维休斯老师的视频,看到他换EC的操作,今天不甘心,把主板拆下来,背面是被一层石墨烯覆铜板整面覆盖的。非常小心+耐心的揭开,终于发现了第二次刷机时的画面(见上)显示EC真身。。。
现在推测:第一次之所以能救砖成功,因为中间司机、电池耗尽,但后续的 EC更新没有做。第二次手残,用LACN32WW 零售版刷机,联想官方的BIOS升级程序顺带把EC也更新了,卒!
现在的问题,这个联想 HLS4I LA-M652P Rev:0.2版  板号的EC到哪里去找?又怎么刷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啥是EC啥是flash都拎不清,省省吧啊,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大放厥词丢人现眼。

我现在才知道,16M的是BIOS芯片,8M的是ME,这个同平台的可以随便刷,刷不死。EC在主板背面躲着,难怪重复第一次的操作救不活。见谅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老厮这样的专业人员修把,不用你提酬谢,他会跟你报价的

他没这种设备,搞不了已联系

网友F:
这也是为什么第一次救砖成功后,EC版本任然显示LAEC10WW的原因,因为BIOS升级中断,根本没有跑完流程。
第二次,LACN32WW的BIOS跑完了,机器也启动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也是为什么第一次救砖成功后,EC版本任然显示LAEC10WW的原因,因为BIOS升级中断,根本没有跑完流程。
第二次,LACN32WW的BIOS跑完了,机器也启动不了了

强啊,搞定了没

网友F:
这种ENE KB9542GG的芯片是BGA的,网上有卖转接板的,看到某管上有国外的大神用键盘扁平电缆+在板加焊正负引脚刷写的视频。这个BGA的不太好搞。最好用热风枪吹下来,植球、焊接,外接引线和转接板。问题是,工程板的EC哪里找?

网友:
引用 网友F:
擦除、查空、写入、校验都没问题。我查了一下,EEPROM号称可以擦写一百万次,有人做过测试,实际250万次 ...

找一下原来的BIOS,有可能只支持一种(工程机)。因为机子原来是好的。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ENE KB9542GG的芯片是BGA的,网上有卖转接板的,看到某管上有国外的大神用键盘扁平电缆+在板加焊正负引脚刷写的视频。这个BGA的不太好搞。最好用热风枪吹下来,植球、焊接,外接引线和转接板。问题是,工程板的EC哪里找?

我有办法能搞定ec,但是我不会搞定bios,方便交流下嘛,我不能私信,你能私信我嘛

网友J:
BIOS自带ec 清空ec会自动从BIOS写入

网友K:
既然你大BIOS和小BIOS都刷完了,这种毛病就是刷EC,但你这EC程序能不能从BIOS里分离出来就不一定了,必须要原机的BIOS分离,正式版的很明显不行。还有要注意一定不要乱刷正式版BIOS和ME,微码不一样仍然点不亮。ENE的EC应该是不会自动刷,转接板配809F就可以。现在重要的问题是你要把原本的EC程序分离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J:
BIOS自带ec 清空ec会自动从BIOS写入

那我明天拿到柜台上让人吹下来,不知道他有没有植球的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K:
既然你大BIOS和小BIOS都刷完了,这种毛病就是刷EC,但你这EC程序能不能从BIOS里分离出来就不一定了,必须要 ...

809F不行,

网友:
现在面临的问题:
1、BGA 的EC如何清零?淘宝上只有9542GF、GE的,非GG型号。况且我没有找到ENE KB9542G* 的DATASHEET。不知道它们之间是否可以直接替换。
2、没有工程板的EC。
3、市面上虽然有号称可以使用的转接版,但案例图都是9022,9512之类的,不敢贸然尝试。

网友:
4、如果按照热心网友的说法,换一块全新的EC上去,BIOS会自动写入,但是不知道市售的KB9542**是否通用。
还请大家指点。

网友:
各位大神,有ENE KB9542GG的资料吗?马云家只有GE\GF的,不知道是不是通用。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次折腾都没有重新配置ME?ME在8M那颗flash里面,主bios是在16M那颗里面。官网上应该有配置好的ME,但是要 ...

是0.2  版,见第三、四页的附图,现在是EC版本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