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ENBOOK 14 U4700 笔记本断电故障

楼主(2024-03-03):
接修一台华硕ZENBOOK 14 U4700 笔记本 故障为卡logo,进系统死机,根据CPU为锐龙R7 4700U,基本判断为cpu脱焊导致,于是取下cpu重新做了BGA开机故障消除,应客户要求重新装一个系统却发现集显未能安装上驱动,一旦安装显卡驱动机器自动掉电有时自动重启有时就保持保持260ma电流黑屏,怀疑是不是BGA没有做好,又取下cpu重新做了一次,故障依旧,用AIDA64软件测试cpu,发现每次用STRESS FPU 测试cpu必定掉电,STRESS CPU项目却一直稳定不掉电,于是怀疑cpu的核心不稳定,告知用户cpu不稳定需要更换,客户最后表示干脆换主板,最后定了一张新主板,神奇的事情来了新板装机装显卡驱动依然掉电,故障一样,再装系统发现显卡驱动已经加上,换上以前维修的主板又一切正常 ,甜甜圈测试一下午也不掉电,换上新主板但是依然不能通过FPU测试,测试就掉电,现在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难道Amd锐龙就是这样?

网友(2024-05-01):
楼主怎么解决的呢   能讲解吗

网友:
CPU有可能还是有问题 注意返修

网友:
供电波形是否对

网友A(2024-07-15):
我也有 一台 华硕M4050I  VIVOBOOK 14 看高清视频 不定时瞬间重启  ,开始换了一个固态 客户用了几天 ,没事  后来又是老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 一台 华硕M4050I  VIVOBOOK 14 看高清视频 不定时瞬间重启  ,开始换了一个固态 客户用了几天 ,没 ...

也是锐龙 R7-4700U 处理器    现在给CPU供电 加电容 把内存的330换了  再给待机3V补了一个150电容试试!

网友:
AMD这么不稳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