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GA-B150-D3V有复位没时钟呢

楼主(2024-03-03):
复位信号不是过了时钟才会产生的吗

网友A:
而且在PCIE X1里能得时钟为什么PCIE X16里却没能测出时间电压

网友B:
pch_pwrgd产生后发出时钟,在cpu供电前面就发出了。复位发出需要procpowergd drampwrgd 发给cpu后。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h_pwrgd产生后发出时钟,在cpu供电前面就发出了。复位发出需要procpowergd drampwrgd 发给cpu后。

PCIE 1X的时钟是哪发出的呢,不是一起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而且在PCIE X1里能得时钟为什么PCIE X16里却没能测出时间电压

都是pch发出的,有的板子不安显卡,显卡时钟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pch发出的,有的板子不安显卡,显卡时钟不出。

正解,刚我试了一片B250的也是不认集显,插独显后就出时钟了,这设计真是缺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pch发出的,有的板子不安显卡,显卡时钟不出。

我靠,学到了,第1次知道有复位,没时钟,没插显卡可能就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pch发出的,有的板子不安显卡,显卡时钟不出。

感谢大佬维修经验。

网友C:
我也见过晶振不良,缺乏时钟,但是有复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见过晶振不良,缺乏时钟,但是有复位的。

百年难得一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