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e14gen

楼主(2024-03-03):
联想ThinkPad e14 gen2进系统卡顿
这种本子总是随机性卡顿,速度奇慢。以为主板坏了,换了主板还是一样。重新安装系统也是一样。谁懂什么原因

网友:
任务管理器看看卡顿时CPU频率,另外排查一下硬盘

网友:
硬盘槽很容易空焊,看有没有被锁频

网友:
主板 硬盘都换了
系统安装纯净版的win10

网友(2024-05-25):
裸点板子。外接显示器。CPU散热做好。键盘鼠标USB。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扩展小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