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3 3500 tps51486芯片问题

楼主(2024-03-03):
今天接一台dell G3 3500进水的二修进,通电电流升到285ma不动,待机3.3v,5v,1.05V,1.8V都有,但没有cpu和内存供电,请大师们帮忙看看这个tps51486这个芯片的资料没有,但图纸里面有脚位图。
请问:1.    tps51486的VLDOIN电压和sw_vpp是芯片发出的,还是外部供给的,这两个电压和1D2V_s3, 2d5V_s3进行转换,但图纸上找不到1D2V_s3, 2d5V_s3的输出电路, 通电测量2D5V_s3竟然有3.3V电压,1D2V_s3没有电压。如果这两个电压是芯片对外发出的,可以考虑51486坏了,但如果这两个电压是输入供给芯片的,那么就是该芯片条件不够而不工作。
2.   tps51486的主输出PWR_VDDQ也没有输出,开启电压应该就是11脚SLP_S4:3.3v有,  7脚pvin:19.5V,   13,14脚有5.1V  ,12.15脚有3.3V,  18脚boot有4.63V 是不是tps51486芯片坏了。
补充: 我把51486的15脚连的pl5102拆掉测量,靠近芯片一侧没有电压,另一侧是3.3V

网友:
11pin低电平有效?

网友:
此机已经修复,结贴

网友:
最后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