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tpn-q173 DAG35AMB8E0

楼主(2024-03-03):
hp-tpn-q173 DAG35AMB8E0  用可调电源 待机就有19v 3.3v 5v 是开机以后才会出来 但用过可调电源不开机,用原装电源可以开机。 不装内置电池用电源也可以开机

网友A:
那是因为可调电源转换头的功率不够大,所以不开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是因为可调电源转换头的功率不够大,所以不开机

应该是检测识别引脚的问题,惠普,戴尔,联想部分新机器都是这个识别引脚检测功率不够导致不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检测识别引脚的问题,惠普,戴尔,联想部分新机器都是这个识别引脚检测功率不够导致不能开机。

对   就是这里的问题  买个转换头200W的肯定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