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0p-1060 内接不显,外接不显,键盘大小写能亮。

楼主(2024-03-03):
y7000p-1060 内接不显,外接不显,键盘大小写能亮。排除了外设,换了屏还是一样

测量屏接口+led_vdd=19V  +lcd_vdd=3.3V 。测都正常啊,求维修思路?

网友:
显卡问题  修显卡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坏的的 重点检查

网友:
重点检查显卡 显卡坏的多

网友:
正常应该是你的显卡  这个机器显卡核心比显存爱坏!

网友:
用远程连接,看下电脑具体情况。

网友:
加焊下显卡试试

网友:
显卡问题,重点查一下显卡

网友:
显卡核心
  基本上没跑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查一下这几个信号

网友:
查查。edp-hpd

网友:
EDP_HPD屏插入检测接屏应该为高电平3V左右

网友:
保险直连看看

网友:
显卡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显卡、集显也不亮的

网友:
用示波器查一下这4个信号,看看正常不正常?

网友:
直接先干显卡

网友:
换屏测试没?

网友:
LID信号正常吗?

网友:
交给专业的人去修显卡, 自已别乱整,

网友:
我手头也有一个轻薄本同样问题,edp和hdmi都不能显示,typec输出可以显示。合盖开机后bios界面下再开盖可以显示,pe界面开盖不显示!

网友:
内外接都不显,基本上就是显卡部分问题,edp信号根本不用查,也不要直接干显卡,先从显卡外围查起,说不定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