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V主板待机无ME电压

楼主(2024-03-03):
一块华硕P8B75-V主板,不开机,检查发现无ME1.05V,小八脚芯片RT80151脚对地短路,拆除边接的三极管,还是短路,拆除RT8015后不短路,更换RT8105后,ME1.05V产生,正常亮机。小八脚用热风枪吹焊后,要用烙铁拖焊一下,确保焊好。

网友:
asus 这个位置坏的多

网友(2024-04-05):
谢谢分享  我的主板是开机掉电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