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对硬盘冲突

楼主(2024-03-04):
请教大家,我家得某电源对机械硬盘冲突,具体表现为,正常使用都没问题,只有在关机后它会重启。查了很多原因,以为是主板的问题。后来拔掉机械硬盘数据线就不重启了。换个电源,也不会重启。这具体是电源的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换个好点的电源就好了。
  电源12V或5V输出电流有异常,常见故障表现为电源电流的5V或12V端小于3~4安时,接上机械盘或移动硬盘,电源会重启。故障点一般在次级电路DC转DC部分,

网友:
学习了,没有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好点的电源就好了。
  电源12V或5V输出电流有异常,常见故障表现为电源电流的5V或12V端小于3~4安时,接上机械盘或移动硬盘,电源会重启。故障点一般在次级电路DC转DC部分,

电源的功率是没问题的。接固态硬盘也没有问题。就是接机械硬盘关机会重启。

网友B:
分别给5V12V并联1000微法电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别给5V12V并联1000微法电容试试

电源上输出5V 12V 上不是本来就有电容 容量也差不多

网友:
原来的电源用的时间长了,机械硬盘用的时间长了耗电就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