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d3v 主bios芯片不良导致掉电

楼主(2024-03-04):
板子到手上电掉电,平台复位有,想着先软后硬先干个bios刷完主bios,故障还是依旧,想着可能不是bios问题,就按掉电维修思路查,可是手上也没示波器,老板扣不舍得买,只能查查io电压检测,io检测电压正常,查温控也正常,没思路就看看论坛里的通病,有大佬说这个板的主bios不良会导致掉电,就想着死马当活马医,把主bios才掉,把副bios装主bios位置,结果真的亮机了(mmp 害我走了一大堆弯路

)附上亮机图

网友:
技嘉的板 BIOS有问题掉电   电压检测掉电    缺供电掉电  没有复位掉电  还有各种掉电

网友:
学习了   感谢楼主的大力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