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12DK 锁频 风扇狂转

楼主(2024-03-04):
今天收到一台同行客户送修
华硕-X412DK 反应风扇狂转 锁频
这台是AMD的CPU 充电正常
先来几张高清图

只要一开机风扇就疯狂转
开鲁大师检测温度也是没异常

于是先查起了温控信号APU_PROCHOT#

发现D0701 这个2脚进系统3V会掉
把D0701挪开之后机器不锁频了

但是风扇还是狂转 想着2脚另一端信号是
EC给出来的 想着应该换个EC就能解决了

由于这个EC 刚好料板上都没有 IT8225E
于是订了个EC 一到装上后还是那个屌样
顿时脑瓜子嗡嗡后来上论坛搜了一下温控相关信息
结果发现还有一个温控芯片也可能导致
就找到了PU5501这个温控芯片UP1905A

好死不死 刚好有台能亮机的板子上也有这个芯片
先拿这台的芯片一换上 嘎嘎好使
风扇不转也不锁了 白换了EC了

网友:
恕我直言,维修思路多少有点问题
发现D0701 这个2脚进系统3V会掉
这里 就不该拆掉,因为2脚信号 是与温控有关的
首先应该想到搞温控 ,怎么会先想到搞EC呢

网友A:
锁频 一般 不外乎 过流  过温 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锁频 一般 不外乎 过流  过温 保护

还有非原装适配器锁频;
某项电流检测异常也会锁频;
还有一些不知道的情况。
好修的查PROCHOT就行,不好修的给你好板对照也修不出来。

网友:
哈哈,感谢楼主分享维修教程…………

网友:
学习一下  以后遇到有思路

网友:
走弯路了 应该先干温控

网友:
第一时间就是要去搞温控。就是温控导致 锁频与风扇狂转

网友:
温控芯片在主板上哪??

网友:
必须赞一个,原来是温敏电阻,现在是温控芯片,越来越复杂了

网友:
这种就是这样老是会调多余的芯片

网友:
我都是先换便宜的小芯片。

网友:
你怎么在台湾搞维修?那边维修好做吗

网友:
学习了,以后少走弯路

网友:
你好,图纸能分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