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故障

楼主(2024-03-04):
最初电脑游戏的时候花过屏,更新了一下驱动,没再发生过,之后1个月,电脑突然使用中重启,然后奇怪的故障就来了
电脑关机启动后,蜂鸣器每隔3秒嘀一下,机箱是启动状态,没法进入自检,有时候能进入BIOS,但是没法进入设置界面,仅仅上面显示一行
关机后随机拔掉内存显卡,开机后电脑有时候能启动成功,重启电脑没我问题,关机后再开又会蜂鸣器每隔3秒嘀一下无法开机
再次关机插拔内存货显卡,电脑能开机,还有一个奇怪问题,有时候电脑横放可以开机,竖放无法开机,高人给断断是哪里问题
另外机箱所有件都拆散清理过,问题依旧

网友:
是不是散热器压内存了。

网友A:
是不是内存快坏了?换一个内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内存快坏了?换一个内存试试。

3条内存,拔掉任何一个或2个,或是换口都问题依旧,开始能启动,关机再开就一直黑屏

网友:
刷BIOS试试,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先更换电源

网友:
主板问題,,,,,,

网友:
怀疑电源供电,再则主板上有漏电的地方,还有机箱钣金变形

网友:
修好了,电源问题,换了一个症状都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