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软件]
求无线网卡驱动

楼主(2024-03-04):
1x1 11b/g/n Wireless LAN PCI Express Half Mini Card Adapter   这个无线网卡驱动,鲁大师更新成功后,刷新后还提示安装,没有装上驱动,哪位大神指点下    万分感谢

网友:
可以换个系统试试 还有你可以去官网下载一个原厂驱动更好

网友:
试试驱动人生,这软件正确率高些。

网友(2024-04-03):
联想专用,其他机器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