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61m v4.2 nvme启动BIOS亲测可用,联想图标。

楼主(2024-03-04):
更新之后通过pcie转接的nvme设备在bios里显示的是通用usb设备,编程器版本的,bios芯片是sata1旁边4M那个。实测刷此主板BIOS不能用夹子免拆刷,必须将芯片焊下来刷,刷完后再焊上完美。使用NeoProgrammer软件版本NeoProgrammer_2.2.0.10。提供芯片库更新。里面有更新方法。编译器使用CH341土豪金。

ih61m v4.1 nvme20231109.bin.zip

含NVME引导BIOS文件

刷BIOS软件最新版

芯片库更新

网友(2024-06-20):
2024年6月来挖坟

网友:
不用拆芯片,刷的时候把主板24pin电源插上就可以顺利刷新

网友(2025-01-04):
没什么BUG吗,完美版本吗?

网友(2025-02-26):
我来试下,下过好多类似的,没有一个即能亮机,又能NVME启动的。试好了再来报道

网友:
ih61m,支持nvme启动的bios有吗?

网友(2025-06-27):
我下载试一下,找了很久,不知道这个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