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潮7000开机3V电感发热

楼主(2024-03-04):
客户拿来一台潮7000不开机,插电待机电流46MA,按开机电流跑到57MA。拆机断电池放电后开机正常,亮机一分钟后电流掉回46MA,在按开机键电流又是50多MA。测试后发现亮机时3V电感严重发热,几十秒后就会掉电。测各电感阻值正常,有高手知道原因吗?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先看看公共点电压正常不   3V电感发热  查一下后级有没有短路   烧机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公共点电压正常不   3V电感发热  查一下后级有没有短路   烧机看一下

公共点电压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