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x570主板不跑码的艰难维修过程

楼主(2024-03-04):
前几天一个x570主板故障是不跑码,

测量各供电,CPU核心供电正常

核心供电正常了内存的基本不用测了,然后是南桥的几个供电都正常

cpu1.8和0.9正常,

全部电压除了没有复位所有电压都正常,没有复位就看看有没有pg吧
CPU的allpg正常

CPU也发出了io的复位信号lpc_rst,测量桥和CPU晶振都正常起振

IO复位正常CPU应该读取BIOS,然后发出复位信号给桥,桥复位声卡网卡等等各硬件
但是pcie没有复位信号

于是刷一下bios,没卵用,换芯片没卵用

换IO,还是没卵用

难道桥挂了?

于是换个桥,还是没卵用

这下就蛋疼了,该换的不该换的全换了还是一个卵样
苦苦思索三天还是无果,然而头发已经掉了一大半了

这几天研究的过程中拿好板子反复对比测试发现CPU没有发出PCIE_rst,这个信号是给桥的,桥收到这个信号才会去复位其他的,看来之前是把桥给误杀了

CPU发出这个信号之前会读取BIOS,还要IO复位正常,时钟都正常,测量时钟是正常的,那就只有IO和BIOS了

于是在好板子上再次拆个IO和BIOS芯片换上去,结果还是一个卵样,测量BIOS到CPU座子之间也没有断线,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我是严重怀疑BIOS这一块出了问题,但是又没有证据,BIOS芯片都换了两个了,BIOS刷了n个了,还是没卵用。

又苦想了两天头发都掉光了,今天突然灵光一闪,
貌似BIOS芯片还有连接到其他芯片上,马上拿出板子打开点位图

拿起板子一看,果然这个芯片有动过,显卡插槽都糊了

拿起放大镜看看是不是这个芯片没焊好,

然后发现这个芯片的12脚有一点磕碰,看起来好像和13脚有点相连了,

拿起烙铁拖一下,开机

久违的滴滴声来了

插上内存插上显卡成功亮机

最后总结,CPU和桥的晶振起振后CPU发出lpc_rst给IO,IO复位正常时钟正常后开始读取BIOS,BIOS读取正常后自检内存,内存过后CPU发出PCIE_rst给桥,桥发出gpp_rst复位显卡网卡等等

网友A:
这主板是同行的吧?N修板果然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主板是同行的吧?N修板果然难搞。

海鲜市场赌来的,确实n修难搞

网友:
俢之前,一定要用放大镜把板子仔细看一遍,我都吃过N次亏了

网友:
总结的到位!

网友:
amd的板子就是捡钱

网友:
这修的牛啊啊

网友B:
真的,有个b450不插内存报警,插内存开机卡4d,内存总线有波形,内存电压都正常,搞了几天了毫无头绪,请指点一二

网友C:
我感觉你这时序不对呢?cpu复位不是最后出桥发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你这时序不对呢?cpu复位不是最后出桥发来吗?

先会发出lpcrst给IO,然后再读BIOS,捡内存,都通过后再给桥发出pcierst,桥再发出最终复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真的,有个b450不插内存报警,插内存开机卡4d,内存总线有波形,内存电压都正常,搞了几天了毫无头绪,请指点一二

你需要一个内存诊断卡看一下有没有数据线断了的,一般都是cpu座子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会发出lpcrst给IO,然后再读BIOS,捡内存,都通过后再给桥发出pcierst,桥再发出最终复位

你这时序图能不能分享一下,主板维修第二版上面只有a85的时序,和你这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时序图能不能分享一下,主板维修第二版上面只有a85的时序,和你这不一样

没有图,自己结合b350的自己总结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需要一个内存诊断卡看一下有没有数据线断了的,一般都是cpu座子问题

内存阻值卡打过了,内存插槽都正常的,再说了插上内存不报警,内存自检已经过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真的,有个b450不插内存报警,插内存开机卡4d,内存总线有波形,内存电压都正常,搞了几天了毫无头绪,请指点一二

先确定内存没问题,不行干座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确定内存没问题,不行干座子

内存肯定没问题,座子没法搞,没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