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问修台式电脑主板的大佬,你

楼主(2024-03-04):
我想问问修台式电脑主板的大佬,你们有多大的修复率, 我在闲鱼上买了12块主板吧,其中有三块桥坏了,修好的只有4块,修好的只有三代主板,4代主板没修好,一共就几块,两块坏了桥,有一点点想开店了,想问问大家这样开店好吗?

网友A:
别急  找个电脑店再练练  只有初步知识  没有大量维修经验就不要先开店  那样就是在冒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别急  找个电脑店再练练  只有初步知识  没有大量维修经验就不要先开店  那样就是在冒险。

我看了你一个帖子,6代以上的主板不装cpu是不开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你一个帖子,6代以上的主板不装cpu是不开机的。

难道哪一代不装cpu会开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难道哪一代不装cpu会开机的?

4代以下有些主板它就会开机。

网友D:
你的技术是自学的,还是在维修店师傅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4代以下有些主板它就会开机。

今天又涨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技术是自学的,还是在维修店师傅教的?

自学加培训。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的技术是自学的,还是在维修店师傅教的?

培训关系不大,这东西还是得靠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培训关系不大,这东西还是得靠自己。

建议你先到其他的维修店积累一些经验,然后再开维修店比较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