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Book 14 G2 ITL LA-K051P 上电0.2 求思路

楼主(2024-03-04):
ThinkBook 14 G2 ITL LA-K051P 上电0.2  测量待机5v只有4.2V 没有3v
测量待机芯片条件时,发现这个待机芯处发烫。
就在测量待机芯片SY8386BRHC脚位的时候,他自己上电好了,机器点亮了,我多次开机关机,也正常,我顺便测了一下这些条件,大神帮我看看有没有正常
这个公共点16.8V 为什么只有12v
en2和en1一个是2.8V一个是3.2V,
这些条件都是在开机正常的情况下测的,不知道有没有对。

现在开十次十次都可以点亮,唉,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网友A:
有没有换待机芯片试试,

网友B:
那我觉得问题还是出在待机5V上面的

网友:
还是待机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我觉得问题还是出在待机5V上面的

我测量的条件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换待机芯片试试,

我测量的条件正常吗?试了一天又出问题了!

网友:
我觉得重点在5v吧,看看反馈咯。

网友:
5V待机先换掉尝试   折磨了芯片时再测两个开启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注意查下线性开启的2.8V是不是低了   家种芯片应该是公共点串联分压作为线性开启的

网友:
公共点电压正常   你要看电池电压是多少   不要看图纸标的  正常C口机器公共点是混合供电   和电池电压差不多

网友:
看看15.8v对吗?

网友:
好新  都没修道过

网友:
这机器芯片的供电脚就是12V的,没有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