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0icraft显存通道屏蔽方法

楼主(2024-03-04):
1660显卡,需要修改屏蔽A通道的方法,显卡A通道被我拆掉好多点了,手工不过关,想通过屏蔽来使用,谢谢了

网友A:
我只是单纯的想问一句,这高级技术员是怎么得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单纯的想问一句,这高级技术员是怎么得来的

老师教同样一批学生,有的学的好,有的就差了,你懂的。

网友B:
反复折磨………慢慢就会了………

网友C:
10系没有屏蔽BIOS流出,能屏蔽的就我知道的60 70跟30这三个系列

网友D:
我也有张一样的,A0全部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复折磨………慢慢就会了………

看过几个改BOOS的,参数对不上,不知道改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张一样的,A0全部报错

换显存试试,我准备去换显存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系没有屏蔽BIOS流出,能屏蔽的就我知道的60 70跟30这三个系列

理论应该通用,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E:
我有个970,本来一个电感烧了,是很简单的问题,但是我测到显存对地值39,以为显存挂了,到论坛来发帖求助,没有人回我的帖。然后拆显存,拆完了还是39,又拆核心,还是老样子,于是我去买了一张一模一样的好卡回来才知道这是正常的。然后tb买钢网,买了好几个回来都对不上,现在核心还放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970,本来一个电感烧了,是很简单的问题,但是我测到显存对地值39,以为显存挂了,到论坛来发帖求助,没有人回我的帖。然后拆显存,拆完了还是39,又拆核心,还是老样子,于是我去买了一张一模一样的好卡回来才知道这是正常的。然后tb买钢网,买了好几个回来都对不上,现在核心还放那里

学无止境啊

网友:
后续如何了。。。求更新

网友:
把A1换了,如果还不行就干核心一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