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显卡谁见过

楼主(2024-03-04):
最近在做上门维修
想找一款多种接口的显卡
拿着比较方便
只有图片
有兄弟知道型号吗
想要vga hdmi dp dvi都有的卡
这是我在网上找的图就是不知道具体型号
谢谢各位老板

网友A:
有一种转换线,hdmi转vga dvi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转换线,hdmi转vga dvi

有的时候线也会影响测试结果

网友:
买个带do hdmi和dvi.的亮机卡,dvi可以用直通头直接接vga的

网友:
丽台显卡就是这么多接口。

网友:
丽台K4000显卡二手就几百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时候线也会影响测试结果

整个这种戴尔拆机的GT710亮机卡,支持新老主板,体积小,我做上门的时候99%都可以应付,你要是怕就带根HDMI线,毕竟显示器再高端也不可能只有DP没有HDMI,你直接插他显示器的HD口测试就行。
不要买710以下的,老卡不认UEFI,插新主板就不亮

网友:
有那种带hdmi dp和2个dvi的其中1个dvi是dvi-i,包含vga信号,用转接头转一下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时候线也会影响测试结果

这种卡UEFI显示还是有毛病的,见过DELL的机器,我手头的几张750 710都不得,1060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