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沃mt41a维修通病

楼主(2024-03-05):
散热器把灰尘吹到主板上,主板线路腐蚀开路。付上外接供电接法。19v经过一个p沟道mos管为电路供电。io 33脚是触发脚。装上内存条正常触发。

网友A(2024-04-09):
现在遇到的情况是单独接供电能开机,放在一体机上会自动关机,然后不能识别ops,过一阵又好了,换块别的ops就没问题

网友:
这操作堪比用电吹风吹出了一台时光机,直接把主板送回了二极管时代!不过话说回来,这19v加P沟道MOS管的DIY供电,这是要主板练就金钟罩铁布衫的节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遇到的情况是单独接供电能开机,放在一体机上会自动关机,然后不能识别ops,过一阵又好了,换块别的ops就没问题

同广西,可以为你解决

网友B:
大神,41的通病症状是什么,还有您这边通过小孔穿到对面是连接的那个脚。我这边的机子症状是通电19V  5.8安不动电脑无反应,偶尔能开机进系统画面也会断电

网友(2024-05-23):
引用 网友B:
大神,41的通病症状是什么,还有您这边通过小孔穿到对面是连接的那个脚。我这边的机子症状是通电19V  5.8安 ...

风扇下面积灰,腐蚀线路,导致断线

网友:
短路的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