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这个元件该如何修,直接被击穿

楼主(2024-03-05):
小米笔记本主板DAOTMBMB6D0  REV,这个元件该如何修,直接被击穿,求教大神,感谢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自己换同样型号的芯片,或者送修,就说换这个原件。

网友:
送去过售后直接让我2000换主板,这是我自己在家拆机排查出的问题,不知道这是什么元件,主板不通路,cpu干烧,风扇不转,开不了机也充不进去电

网友B:
继续找大神,反复折磨,反复蹂躏,慢慢就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继续找大神,反复折磨,反复蹂躏,慢慢就会了

好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自己换同样型号的芯片,或者送修,就说换这个原件。

谢谢您的建议,我想有修过或者懂的这是什么元件的大神给指点一下,我好在家自己折腾

网友:
找个一样的换上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您的建议,我想有修过或者懂的这是什么元件的大神给指点一下,我好在家自己折腾

来山东,我给你修

网友:
来云南我给你换

网友E:
这个怎么感觉像一个电感呢

网友F:
现在客户都跑的论坛忽悠维修佬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现在客户都跑的论坛忽悠维修佬了

我现在在论坛看到有些帖子,很像是为了省钱让维修大佬指出故障点,然后自己修的,我都是留言让他到维修店去修。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现在在论坛看到有些帖子,很像是为了省钱让维修大佬指出故障点,然后自己修的,我都是留言让他到维修店去修。

现在B站教人修电脑的太多了,赚流量的钱就够了。

网友:
照片没有拍好,谁都看不清楚。

网友:
这是个电感啊

网友H:
你咋断定它击穿了?

网友:
电感哦,别乱来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咋断定它击穿了?

通了,不就是穿了?

网友I:
不要自己更换原件,以免扩大故障,可以先找个报废电路板试试手,这种小元件对于一般维修电器的师傅来说都很不容易的。

网友J:
我有同型号板,刚过保修期就炸了一颗核心供电管,小米就是要2000,考虑这个板有通病,换了也用不住就没修。但自己道行浅,又找不到图纸不敢乱动。刚看了你那个原件就是显卡附近的一个电感,对地值200供参考,自己修就看你的道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来山东,我给你修

哈哈,有点太远了

网友:
您这更远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怎么感觉像一个电感呢

我也不清楚是啥上面没标示,侧边有击穿孔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客户都跑的论坛忽悠维修佬了

也不是来忽悠大佬们,我觉得花2000换块板不如直接买个新的,后来直接入手了一台其它品牌的新机,这个就一直在家里丢了,前段我刚把自己买了小十年的三星本修好了,想着继续搞这台机练手,找主板了半天才发现这个元件是被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现在在论坛看到有些帖子,很像是为了省钱让维修大佬指出故障点,然后自己修的,我都是留言让他到维修店去修。

我这个板因为返场售后时是过了两年质保期,他们给我判断的是主板烧掉板层,让我2000直接换新板,后来我拿去这个维修店可能师傅不专业还是咋回事,放本给他四天后说修不了我就直接扔家里了,重新买了个新机用,前段自己在家练手时把原来搁置小十年的三星本修好了,继续修这米本时才发现这个元件原来被击穿了

,能自己省钱自然是好事,能跟着诸位大佬学习知识求之不得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有同型号板,刚过保修期就炸了一颗核心供电管,小米就是要2000,考虑这个板有通病,换了也用不住就没修。但自己道行浅,又找不到图纸不敢乱动。刚看了你那个原件就是显卡附近的一个电感,对地值200供参考,自己修就看你的道行了。

谢谢老师指点,我也是同样的遭遇,刚过质保期直接烧机,返场维修直接让换板,后来就自己换了个新本用,这本搁置家里快两年了,想着自己在家没事练练手,跟着诸位大佬学习点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要自己更换原件,以免扩大故障,可以先找个报废电路板试试手,这种小元件对于一般维修电器的师傅来说都很不容易的。

嗯嗯,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咋断定它击穿了?

侧面直接被击穿孔了

网友K:
感觉自己道行够,买个芯片换,道行不够找同行整

网友L:
不是专业的还是不要搞了,故障扩大化。还是拿维修店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感觉自己道行够,买个芯片换,道行不够找同行整

嗯嗯,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是专业的还是不要搞了,故障扩大化。还是拿维修店去吧

嗯嗯,感谢指教

网友M:
小米笔记本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M:
小米笔记本没遇到过,

这种一般都返场了吧,像我这种不懂的只能拿来自己练手了

网友:
我发现几台小米机刚过保修期就烧机的通病,了,奇怪小米的保护电路怎么设计的那么准,一过两年就不保护了。需要和小米反映一下情况。

网友:
现在难受,顾客自己换屏,坏了保险,顾客直接说给你50你帮我保险换了,都不知道谁说的,维修的有点尊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