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8H61主板不触发

楼主(2024-03-05):
Asus P8H61_R2.0_1.03主板故障,测pcie槽b10脚待机电压为2.6伏,查点位图量进io的O_PWRBTN#_R有高低高,io发给桥的O_IOPWRBTN#无反应,更换io后故障依旧,大神指点一下呀?

网友:
有没有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
你这个很明显是待机电压太低了嘛,正常3.3伏,你看你少了多少了。

网友A:
那待机电压有问题要排查哪里呢,感觉有点复杂呀!待机5伏也正常,不知道什么情况拉低了电压,是网卡芯片吗?

网友:
3楼是正解 一步一步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待机电压有问题要排查哪里呢,感觉有点复杂呀!待机5伏也正常,不知道什么情况拉低了电压,是网卡芯片吗?

3.3伏 ldo,旁边的滤波电容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