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95836引脚

楼主(2024-03-05):
ISL-95836引脚
1        GND        IC共用信号。信号均参考GND引脚。它是所有MOSFET下管栅极驱动器的返回路径。用作于散热的热垫。
2        ISEN1G        VR2第一相的电流检测
3        ISEN2G        VR2第二相的电流检测。当ISEN2被拉至5V VDD时,控制器将关闭VR2第二相。
4        NTCG        第二个热敏电阻输入VR_HOT电路。用它来监测VR2温度
5-7        "SCLK, ALERT#, SDA"        CPU与虚拟机之间的通信总线
8        VR_HOT#        开漏热过载输出指示器。可以考虑CPU与部分总线通信。
9        VR_ON        控制器使能输入。该引脚上的高电平逻辑信号使控制器能够工作
10        NTC        VR_HOT电路的一个热敏电阻输入。用于监控VR1温度
11        INSE3/FB2        当VR1配置为三相模式时,该引脚为ISEN3。ISEN3是第三相的电流检测。当VR1配置为两相模式时,该引脚为FB2。
12        ISEN2        VR1第二相核心供电电流检测。当ISEN2和PWM3均被拉至5V VDD时控制器将禁用VR1第三相和第二相。
13        ISEN1        VR1第一相核心供电电流检测
14        ISUMP and ISUMN        VR1 电流检测输入。
16        RTN        VR1远程电压传感返回
17        FB        VR1核心供电误差放大器电压反馈
18        COMP        "VR1的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电阻从这个引脚到GND程序Imax用于VR1, Vboot用于VR1和VR2。"
19        PGOOD        电源准备好-当VR1能够提供稳压时输出指示。拉起外部带680电阻至VCCP或1.9k电阻至3.3V
20        BOOT1        核心供电的第一相自举升压
21        UGATE1        核心供电的第一相MOSFET上管栅极驱动。
22        PHASE1        核心供电的第一相相位电流返回。
23        LGATE1        核心供电的第一相MOSFET下管栅极驱动
24        PWM3        核心供电的第三相PWM方波输出。当PWM3被拉至5V VDD时,控制器将使VR1 Phase 3失能。
25        VDD        5V电压
26        VCCP        内部栅极驱动器的输入电压偏置。将+5V连接到VCCP引脚。至少要用1?F的解耦电容MLCC
27        LGATE2        核心供电的第二相MOSFET下管栅极驱动
28        PHASE2        核心供电的第二相相位电流返回。
29        UGATE2        核心供电的第二相MOSFET上管栅极驱动
30        BOOT2        核心供电的第二相自举升压
31        BOOT1G        在BOOTG和PHASE1G引脚上连接MLCC电容器。启动电容充电通过一个内部引导二极管从VCCP引脚连接到BOOT1G引脚,每次PHASEG引脚下降到VCCP以下,减去内部启动二极管的电压下降。
32        UGATE1G        VR2相1MOSFET上管栅极驱动器输出。将UGATE1G引脚连接到VR2相1MOSFET上管的栅极上。
33        PHASE1G        VR2一相MOSFET上管栅极驱动器的电流返回路径。将PHASEG引脚连接到由MOSFET上管源极、MOSFET下管漏极和输出电感组成的节点VR2第一期工程
34        LGATE1G        VR2一相MOSFET下管栅极驱动器输出。将LGATE1G引脚连接到VR2的门上一相MOSFET下管
35        PWM2G        VR2相位2的PWM输出
36        PGOODG        电源-当VR2能够提供稳压时,良好的开漏输出指示。拉起外部带680电阻至VCCP或1.9k电阻至3.3V
37        COMPG        "这个引脚是VR2的误差放大器的输出。此外,电阻从这个引脚到GND程序VR2是Imax, VR1和VR2都是Tmax。"
38        FBG        这个引脚是VR2误差放大器的反相输入。
39        RTNG        VR2远程电压传感返回
40        ISUMNG and ISUMPG        VR2下垂电流感测输入。当ISUMNG被拉到5V VDD时,所有与VR2的通信都是禁用

网友:
师兄,辛苦了,分享芯片的引脚定义。

网友:
看图看的辛苦,找资料找的发狂,有一点是一点,共享让人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