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_V维修请教

楼主(2024-03-05):
故障现像是不触发,待机正常,但是插电源后时钟就不正常了,本来以为桥坏,但是测量发现SLP_S3信号正常 ,而且是插电就有,不知道是因为保护还是什么原因,
而且Io的开关触发信号都能正常,也能收到SLP_S3,应该是能触发,也只是点不亮,现在问题是不触发,PS_ON信号拉不低 ,电源启动不了,有没有可能是IO问题导致桥保护,提前出SLP_S3信号,还是困为时钟问题,导致IO无法拉低PS_ON ,待机也需要时钟吗?

网友:
不好意思 各位大佬,我发现,这主板越修越迷糊,以前脑子里不可能产生的问题,现在一碰到问题,那是茬茬的往外冒,有时候因为自己迷糊,所以问题的问题也是很难让人理解,如果大家看不懂还望见谅,因为确实是迷糊。

网友A:
io到绿线之间有无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到绿线之间有无断线

是IO端 没有拉低。

网友:
还有就是无法保存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