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极管电阻的疑问。

楼主(2024-03-05):
最近遇到一个二极管的问题。有一个二极管的电压降很厉害,就拆下来测量。这个二极管的正向导通,反向截止是没问题的。但是这个二极管的正向电阻有2M欧姆左右。我又找了几个二极管散件来测量,发现正向电阻也都在M欧姆级别。但是论坛里介绍二极管知识的帖子里说二极管的正向电阻最大也就几百千欧姆。我现在不糊涂了,究竟是这些二极管都有问题,还是我哪里理解有问题?

网友A:
这个要看你使用什么设备测量的,量程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使用什么设备测量的,量程多少

就是用数字万用表的电阻测量。

网友:
每款万用表电阻档电压不同,不同量程测试电流也不同,出现正向兆欧阻值是可能的,二级管一般二极管档测量正反向电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