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69笔记本花屏是什么故障

楼主(2024-03-05):
a1369开机花屏,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稍微查了一下资料,大部分都说是cpu会虚焊,到底是cpu还是屏啊

网友:
屏幕可能性大

网友A:
先外接显示器看看,再试换屏

网友:
要是没有那竖线,还挺难判断,这有竖线,先考虑屏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外接显示器看看,再试换屏

外接了显示器,显示正常,是不是基本是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