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修一例清灰不开机DAG3D

楼主(2024-03-05):
版号
DAG3DBMB8D0
清灰导致不开机

初始故障为待机高,通电电流0.150
EC短路
更换EC IT8987E 全新确定可用
待机0.03掉到0.01(这个待机跳变是在配置EC程序) 待机正常

按开关触发到0.03直接掉,开关灯亮一下瞬间灭

插上电池正常充电,证明EC程序已经配置正常

在维修中,PWRBTN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可以准确的划分故障为待机电路还是后级,虽然这个机器电流非常低,几十毫安的一个跳变,但是如果先入为主去继续排查待机电路,就走了弯路了
测PWRBTN正常下拉
测SLP_S3正常输出600ms后关闭,如果是没有SLP输出,则表示南桥没有工作,有输出则说明南桥待机已经正常,后级电压没有输出
待机状态电压只有5V
按开关后 3,3V正常 1.05V正常、
1.2V内存供电正常
继续向后排查供电
VCCIO没有任何输出
查芯片的EN脚MAINION  0V ,测量阻值对地短路

逐一排查,发现其相连的 PU1000 PU552  PU601  U1003  PU602 已经全部烧毁,隔断芯片EN脚相连,前后都短路

全部更换后正常上电,装机已经亮机

网友:
谢谢师兄放心维修经验!

网友A:
我想问一句 ,清灰导致不开机 收钱了没有,

网友:
这个工程量有点大哦

网友:
这才是真正的修机,一上来就干CPU干桥的三板斧太多了。

网友:
我也接了同行一台,换风扇导致不触发的

网友B:
这机器清灰清的赔本了!

网友C:
那种无短路所有电压都正常的,该从何修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种无短路所有电压都正常的,该从何修起呢?

干u 干桥 干BIOS

网友:
老兄技术确实牛逼,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收费的?

网友:
一步步按时序查,太厉害了,示波器看来在维修中还是作用大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一句 ,清灰导致不开机 收钱了没有,

是客户自己清灰,咱可不犯这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清灰清的赔本了!

是客户自己清灰,咱可不犯这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种无短路所有电压都正常的,该从何修起呢?

需要查PG信号汇总,SYS,平台复位,CPU复位等,全部正常了就该跑码了,根据电流判断跑码在哪个阶段卡住,再去细分排查内存电路,显卡电路,CPU等等

网友:
F楼主技术也是很厉害

网友:
楼主的技术不错,分析检修思路清晰不含乎。

网友:
万用表的固定方式不错。

网友:
图文并茂 牛

网友:
还好不是自己搞的,要不然

网友:
思路清晰啊,解决问题迅速

网友:
清个灰能清成这样?这烧的有点过分了吧?

网友:
思路清晰,设备齐全

网友:
一烧一大片。

网友:
清个灰赔的不少

网友:
刚写分享实战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