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电源接线

楼主(2024-03-05):
有一个LCD碎屏旧笔记本,拆掉坏的内屏后,想换块亚克力板做练字底板。
现在的问题是,想用原来的高压板接电源点亮碎屏的LED灯。

图上板的右边是原笔记本LVDS上连出来的接到升压板的电源控制线,板的左边有一2p接头接LED灯,
请问现在如何把外部电源接上板的右边6p接头上,使原碎屏内的LED灯能正常亮起来。

谢谢大神关注解答。

网友:
板上接白色保险和电容的就是电源啊!还要给一个开启信号

网友:
现在都这么卷了吗 这种快20年的老机器还修

网友:
您好,欢迎加入迅维网,有你更精彩
请遵守论坛管理规则哦!

网友:
电源正、负极,开启。
亮度调节一般可以不接

网友:
LCD 的高压条   好久好久的东西了  想联想的条

网友:
电源+和电源-  背光开启 亮度调节 就接这四个就行了。

网友:
1,2+        3on/off     5,6gnd

网友:
可以淘宝买个屏灯管测试模块,几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