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R7000P2020H NM-D281EC BIOS

楼主(2024-03-05):
R7000P2020H NM-D281 EC BIOS
这个机器的EC BIOS刷不好,我买的BIOS 别的好机器上备份的都不行,刷上用电源开机一切正常,插电池就掉电无限重启,电池也不充电。有没有大佬解释一下或者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换拆机EC就没有问题

NM-D281 EC.BIN

买的

NM-D281ECITEBIOS

好机器备份

主BIOS

网友A:
我也碰到一样滴情况,EC烧了,发滴剪板EC安装安装后
老提示充电器不匹配,电池补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一样滴情况,EC烧了,发滴剪板EC安装安装后
老提示充电器不匹配,电池补充电

那不是一回事,我这个装上电池机都不开
用剪板的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