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笔记本把电池拔了在插上就不能用了,怎么解决

楼主(2024-03-06):
   请教,有很笔记本内置的电池,本来用电池开机是正常的,充电也正常,但是拆开把电池拔了,清灰或者维修,是插上电池无法开机,要插电源才能开机,进系统一年电量也是百分百。但是一拔电就关机。这个好像可以把电池重新激活。有会的吗?指点一下。

网友:
你这种情况没有遇到过。第一次开机用适配器是正常的。之后就可以单独用电池了,不能因为你取下了电池再接上就不能用。还有没有王法了?????

网友:
你只能怪  现在的工厂做的太过分了

网友(2024-04-08):
你碰到的是什么机型,我用联想小新,拔电池很多次了,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华硕会出这种情况 重新软件激活下

网友:
好多有强制检查

网友:
很多游戏本都是这样的,目前已知没有好办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