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们,这个CPU散热的底部我在刮干掉的硅脂时候把底部涂层刮花了

楼主(2024-03-06):
会不会影响散热性能?

就是图片上的金属方块的表面金属涂层刮花掉了,里面是黑色的

网友:
抹上导热硅脂,试试不就清楚了。

网友:
严格来说会,但是影响不大,以前那些年流行镜面郊应,为了降温那几度,把他表面打磨得像镜子一样。

网友:
这问题不大

网友:
你先了解一下为什么要涂散热膏,然后你自己就知道有没有引响了

网友:
问题不大 重新涂硅脂

网友:
有影响,但是忽略不计,如果在靠近边缘的地方更是忽略不计。

网友:
没影响,继续使用。

网友:
没影响,用就完了

网友:
毛的影响都没有,别想这么多,这玩意只要风扇能转,下面硅脂够多就没问题

网友:
没有影响,放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