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杂牌技迅一体机主板如何关掉LVDS开启VGA显示

楼主(2024-03-06):
求教有哪位技术大佬比较了解这块板子,知道这块板子有什么方法能干掉CH7511作为默认显示器1,并且让VGA口能输出信号么?或者能有电路图纸更好。还想顺便找找有没有预留sata或usb3的接口

技迅一体机主板型号JXI3111D11(JXQ3201)
PX5A17A R 1.1 Z3735F SoC封装方案,就相当于一个平板。默认屏是ch7511输出LVDS信号,但是VGA口没信号也切不过去,不接LVDS也关不掉这个CH7511显示器,在系统里霸占着显示器1的位置。BIOS里面没有开关设置,HDMI可以输出但是VGA没信号。不知道是不是电路上需要做更改?好像断掉CH7511的信号输入脚也没用。

网友:
您好,欢迎加入迅维网,有你更精彩
请遵守论坛管理规则哦!

网友:
图纸十点位图。。。。。

网友:
好像要改bios  找个不用的重新刷下  我的也有 也没成功  各种办法都想过

网友:
bios 里南北桥选项试试  有的

网友:
修改BIOS设置项,看看是不是有隐藏项

网友(2024-04-06):
我有一台一体机,横接 独立显卡板, 用着,有时蓝屏,有时无显,  基本确定为显卡板的问题,想改成集显,怕这个独显,接触不好,动下机器就不行了。    又没图纸,   拿掉独显板子, 内屏 不动自动切换成集显,还是黑屏,
       普通台式板子,不接独显, 自动 集显输出。   这些杂牌 一体机,小板,估计还有  物理 跳线口,但不知定义 不敢乱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