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阻是多大的

楼主(2024-03-06):
修联想电脑电源,tny267各脚都没有电压,供电脚有个电阻开路,第3个色环是金的没见过

网友:
没找到4.7欧,换上5.1欧恢复正常

网友:
您好,欢迎加入迅维网,有你更精彩
请遵守论坛管理规则哦!

网友:
看色环是4.7欧姆,以前的教科书好像没有这种表述。

网友:
应该是个4色环电阻,第三环金色,4.7欧。 第五环有说法是表示耐温或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