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G3 18812-1 不开机 电池不开机 死机 维修

楼主(2024-03-06):
机器型号:戴尔 G3 3590;
主板板号:18812-1;
机器故障:不开机 死机 电池不开机 温度高后死机,死机后再开机屏幕不亮、指示灯闪烁2橙1白;先来一张板号

同行的机器,从外地寄过来,之前联系过我

客户描述如上。拿到机器后,通电开机,可以上电。直接说我测到的现象:用充电器开机可以进系统,一旦高温就会死机,再开机就会故障等闪烁;用电池无法开机,开机故障灯闪烁;电池+充电器一起可以开机,开机后拔掉充电器会死机,插回充电器不会恢复,强制关机再开可以点亮屏幕

简单分析:根据诊断指示灯判断,有可能是CPU坏、或者CPU供电缺失,结合拔掉充电器黑屏,判断出大概率不是CPU本体损坏,猜测是电路故障

拆开后盖,断开电池,用可调电源上电后测量个电压正常,也能点亮,但是使用电池开机时,不出CPU供电,VCCSA只有0.4V左右,一旦插入电源,VCCSA恢复到1.0左右

于是,测量该电感所连PWM芯片的条件

经测量,与PWM芯片供电相连电阻正常,VCC电压也正常,公共的到该芯片的电阻也正常,该芯片VIN脚位电压正常

无果后拆开散热器,发现CPU供电芯片旁边有一个电阻变黑,测了一下阻值,2M,再测一遍变成了无穷大,没拍照,看图纸是1K

于是更换此电阻,更换后,电池开机VCCSA成功产生,进系统插入充电器再拔掉也不会死机

进系统后烤机正常,维修结束

分析:该电阻连接的芯片VRMP,找一个芯片手册查询VRMP发现

因此,当此电压异常时,该CPU供电芯片将会不工作,由于VCCSA也受控于它,所以VCCSA不正常,进而导致不出CPU供电,开机报警,之前开机发热后死机也是由于发热后这个电阻不良,导致VCCSA掉,系统死机,过一会掉电

网友:
修理很细致,认真细致是维修员的基本素养

网友:
这款垃圾琪琪问题不是一般的多

网友:
我也有一款AMD的R7000不开机,查一查看看是不是有类似问题

网友:
这个需要技术啊 判断 厉害

网友:
这个电阻会引起这样的问题?

网友:
好()非常好

网友:
没有外观问题还真不好修啊

网友:
跟神州类似,每个供电芯片都有电压检测

网友:
谢谢师兄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学习好,好经验

网友:
可以,技术不错

网友:
这要是没看出来外观问题,就遭大罪了

网友(2025-02-12):
原理与经验结合,电路原理分析透彻,外观观察仔细,维修不易。

网友:
这种属于供电异常问题引起的

网友:
技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