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1.3v波形怎么是这样的

楼主(2024-03-06):
电压正常的,就是这个波形怎么怪怪的

网友A:
你量的是电感的前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量的是电感的前端。

是前端,但是这个波怎么和其他的不一样,看起来像同时两个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前端,但是这个波怎么和其他的不一样,看起来像同时两个波呢

振铃波啊,这个是正常的。你把time间隔调大点就看到很明显了。